PCI网卡驱动装不上.

楼主(2009-08-27):
有板P3主板.只有一个PCI接口.接网卡.驱动装不上.系统装个N次.网卡也换过N张了.还是装不上.有个叹号在那里.有谁见过这故障.一般这样重接网卡都OK了.但这接了多次还是不行.是不是要换接槽.我看接槽还是好新的.

网友:
建议装个USB网卡。。。。。

网友:
你的网卡什么型号的?

网友:
你的IP地址设的是错的吧
重新设个IP地址应该会好

网友:
pci总线有问题

网友:
把板载网卡摘掉,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