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网卡芯片超烫问题·;;;

楼主(2009-08-27):
今天接到一客户送的主板;;开始故障时有待机电压5V;;就是不触发;;短路绿线;;可以开机;;;一摸网卡芯片超烫;;;是不是这个网卡芯片坏啦;;;请指点;;我把他拆了不装上;行不行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可以,插一块外置网卡.

网友:
楼主的台机主板也能发到笔记本维修版块来?

网友:
网卡芯片坏啦,把芯片吹焊掉,插一块外置网卡.

网友:
湖南草上飞
呵呵;;哥们;不是有心的;;因为看了笔记本的资料;不小心发这了’‘

网友:
可以的,还有的这种情况也很容易是南桥坏!

网友:
吹掉网卡!我试过了的,能行

网友:
可以吹掉网卡芯片,再擦一块外置网卡

网友:
做维修,有时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是哪里坏了,可以用排除法,就像这种,你不知道是不是它坏了,可以先把它吹下来先试试,不试怎么会知道?不会有人说有十全的把握每次都确定是哪个芯片坏了。

网友:
发烫 就先拆下,没网卡开机没问题!

网友:
把网卡吹下来, 还点不亮就 对地打下阻直。。COM口的 阻值。。一般对地阻值都是 600~800左右。
如果有问题就 吧COM口的芯片摘掉。。在开下看。
还不行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谢谢兄弟们;;搞定啦;;是网卡芯片;;;现在外接了一个;;好在南桥没有一起给劈了;;;呵呵
《此问题已解决》

网友:
把网卡吹下来。加一个网卡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