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急 X31無法開機

楼主(2009-08-27):
一開始的情況是無法啟動
待機電流為0.05  沒有3V.5V
更換U48(MAX1845)後待機卻變成0.15
連續更換3次還是一樣
MAX1631會發燙
更換後情況相同
請問是什麼情況導致更換U48後待機變為0.15
我該從哪裡查起?

网友:
机器是怎么变成这种情况的,?是突然还是雷击造成的,

网友:
很多送修都是這樣
IBM真叫人頭疼

网友:
是不是加焊IC的时候有短路?
0.15是公共端有轻微短路

网友:
不過我也更換好幾次了
也有仔細查過並沒有短路的情況耶
量測電容也沒有

网友:
請前輩們出手相救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