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卡X600LE自检正常进入windows后黑屏

楼主(2009-08-27):
华硕A卡X600LE 128M 128位 自检正常进入windows后黑屏,是不是GPU虚焊啊?请各位高手指点!重新植锡球应该选多大的?成功的概率有多大?
Windows

网友:
不一定焊焊!最好测试一下

网友:
老大,测试那部份?是GPU还是显存,供电我检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
软件测啊~~~加PCI显卡,DOS下R3测~~

网友:
首先排除散热方面的故障。
你的卡是进系统黑屏后显示器这时的HS VS是否正常,这都得测试要不我没法说准故障点。

网友:
我测了HS ,VS有显示时有电平(1V多)无显示时连电平直接掉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