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难:焊接固体电容到主板,怎么焊补上去啊?

楼主(2009-08-27):
请问各位高手,最近发现我的主板供电模块(也就是靠近CPU附近那一排)固态电容,其中有2颗有点松,我看了一下背面,发现这两个电容松掉了。
于是乎,我找了一把烙铁,找了焊锡丝,准备把它们俩稳固一下,可捣鼓了1个小时,焊锡死活粘不上主板,请问各位大大该怎么弄啊?
焊锡丝

网友:
是不是要先做什么前处理??

网友:
烙铁温度,焊锡品质

网友:
杨老师,一般烙铁温度设置多少啊?

网友:
一般人都以为焊东西就是把锡熔化,再把东西粘上去,其实根本不是这会事
焊接基础要多学多动手,找难的废板来练手
我相信高手一般都有拿烙铁在鼻子下闻的习惯?为什么呢?
找感觉撒,一种技术的事情做多了,就有感觉了,有感觉了就好办多了

网友:
要是焊盘被氧化了咋办?

网友:
温度不够 回热不足 焊锡融化不了

网友:
用个大点的烙铁,黄花60的就可以的。防静电烙铁的话,要用好的,杂牌不行的。

网友:
温度在360度这样,上点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