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X怪问题

楼主(2009-08-27):
主板不触发,找不到什么毛病,通电一段时间就可以触发不断电的情况下一直都可以点亮,找不到坏元件,电容完好,以前没碰到这种情况,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望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it8282m  换了看看的

网友:
看看电池电路有没有问题。像LS说的支持换个8282M试试。也可以换个晶振先试试。

网友(2009-10-22):
RE: 华硕A8S-X怪问题 已解决

谢谢楼上二位,后来找到个8282M换了就好了

网友(2010-01-09):
8282M这个是东西来的啊晶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