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7):
有时候能够开机,开起了能够正常进入系统,但是CPU供电在1。40V到1。50V变化,屏幕有少许不定时的干扰,有时候有没有干扰,CPU供电不变化就没有干扰
有时候不能够开机,能够通电,只有电源灯有亮 CPU供电在1。2V不变屏幕点不亮 硬盘灯不闪
望那位大侠指点!!!
cpu
cpu供电
点不亮
硬盘

网友:
是不是摔了..如果是摔的加焊高压条.重新插屏线.如果还不能好就换个屏线试试.前提条件是屏是好的.!!!!!!!

网友:
补焊下CPU供电电感或滤波电容。总之问题在于CPU供电电路电压有波动

网友:
用电池和电源故障现象是一样的,主板和电源板的分开的电源板上的5V都在4.6到4.9V变化,是不是电源板问题哦 在下是初学者, 云里雾里的

网友:
2楼看样子你很有把握 可以告诉我是电源板那里的问题吗?

网友:
把3V5V的电容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