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正常!过选择安全模式后死机,光标直闪

楼主(2009-08-27):
跑码正常!过选择安全模式后死机,光标直闪!能进GHOST,做完系统还是这样
安全

网友:
好想是内存出现故障吧,换根试试,我遇到好几个就是因内存故障
导致档机和安装不上系统,个人认为,仅供呵呵

网友:
不是内存,还有个IDE口不能用

网友:
是不是显卡驱动没装好啊

网友:
也许是硬盘有坏道哟!可以查下硬盘嘛!

网友:
很多是内存问题,我碰到很多次了,金士顿内存不兼容,好像最近水货比较多,换个牌子就好,GHOST完后,启动安装,就停在那里的,半个小时还是这样

网友:
内存换了好几条了还是不行啊。硬盘也换了。这台机器上的东西换其它板上完好。郁闷。主板是有问题了。但不知道是那

网友:
终于搞定。是那个IDE不好的缘故。那个IDE不能接设备。一接设备就出问题。请问有高手解决的办法没有。比如接光驱。也能认到。但读出的盘打不开。提示IO错误

网友:
不是断线就是桥坏了

网友:
问题说明是硬件故障。查CPU电扇,温度。看看硬盘接口,读取数据死机,可能是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