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数码14寸液晶显示器盖打不开

楼主(2009-08-27):
接一台方舟数码14寸液晶显示器,把前后盖所有的螺丝都卸掉,用平口螺丝刀沿四周撬一圈,但盖子始终无法打开。求助!!!

网友:
用一字螺丝刀撬,然后用大拇指的指甲慢慢滑过去,应该可以拆开的,再不行就用两个一字螺丝刀

网友:
细心观察一下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试试吧

楼主:
已解决。此显示器前面罩与里面液晶屏的四周用胶粘着,费了我好大劲才生生拉开。真是意想不到,还有这样搞的,不用螺丝用胶水,真是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