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S黑屏问题求助,在线等

楼主(2009-08-27):
各位大侠帮帮我,我的是明基FP71G+S显示器,拿给我时是按开关没反应(开关灯不亮),查出是1200P40和开关管坏了,用1200AP40给代了,现在电路板输出5V和3.3V正常,现在还是按开关没反应(它的驱动板的晶振是用线边在板子上)。查了下连线没问题。想用顶科的通用板解。因为电源板没有12V输出,通用板输入是12V的,我就把通用板上的12V转5V的芯片给去了,再从电源板上引过来。可是只引5V和地线过来,开关可以正常动作(按键上灯正常亮与灭)。再把开关反给高压的3.3V线接上BK上时,开关灯就灭了,灯管一亮一灭的,驱动板上那开关反给高压的3.3V电压也降到1V左右跳动。3.3V直接从电源板上引(电源板是5V与3.3V输出),灯正常亮(只让它亮了2秒就拿开了)。这是什么原因,大侠们帮帮我。谢谢呀

网友:
就是驱动板和高压板OFF/ON直接连接后,灯管是在不停的亮与灭,OFF/ON的电压只有1V左右

网友:
高压板上有短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