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怎么这样子了。怪!!

楼主(2009-08-27):
一台液晶显示器,昨天还用得好好的,今天放在长途车上带回家,,到家试机,刚开始能用,很好!、隔了十来分钟,屏就开始变了,先是变全绿!然后又慢慢变全白。把电源开关,按关掉,(不断电源)。然后开机,又可以一会儿,,反正关掉的时间长点,等下开机就能好点!(主机已确定没问题)  各位大哥帮帮小弟一把,  这会不会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把屏线重新插下试试

网友:
你的屏线接口没有松掉吧??????????????????????

网友:
应该是屏线松了吧

网友:
屏线松了吧~~~

网友:
自己拆拆看看。。

网友:
真的可能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同意屏线松了,楼主现在什么样子给个回复

网友:
把那线重插了,还是一个鸟样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好久没来了   哈哈   换条屏线吧   会不会是屏接口有也点小问了

网友:
驱动版的问题吗?  你换个试下

网友:
把屏的电路加焊一下,许多杂牌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是驱动板程序问题;;重新点下屏一般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