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5寸液晶闪屏

楼主(2009-08-27):
我有台七喜15寸液晶显示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一亮一灭的故障。后来拆机(电源一体板)更换了高压部份的C5706四个管。用了大概十天左右现在又出现同样故意。我系新手,请问各位高手还会有什么故障?

网友:
有可能灯管有问题....有一条灯管烧也影响就会出现此故障.也有可能虚焊.

网友:
高压部分加焊!把高压驱动芯片保护脚对地短接!还有干脆用外用高压条代换得了!楼主看着办吧,三种方法

网友:
换完5707要加焊高压地方的电容

网友:
加焊高压地方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