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C7现象

楼主(2009-08-27):
ASUS P4P800S-X IO:W83627THF-A,现象是插上PS/2键盘检测卡检到D5后显示C7,不接PS/2键盘可以点亮,正常使用,键盘口供电正常,BIOS刷过。手里没有此IO所以没换。请大家指教。

网友:
那还用的说啊,买个io来换吧~

网友:
楼主先把键盘鼠标口相连的电容干掉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不行啊?换条新的内存试试...

网友:
看下键盘的跳线插好没

网友:
检测内存控制芯片工作时是不是很烫,,如果能找到同样的.换个试试...C开头是内存没有检测过.祝您好运!

网友:
键盘不好用,一样会跑C7

网友:
回复各位,你们说的方法我都试过了,就差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