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2主板加电后,几秒后自动断电

楼主(2009-08-27):
今天收了客户IBM-R52主板加电后,几秒后自动断电,不知如何检修,觉得应该是开机电路故障,可是不知该从哪里下手,跟台式主板完全不同。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具体看看  能不能跑代码,如果到开机时候掉电的话就是屏供电出现问题了 查屏线接口的保险!  你提供的信息太简单  无法判断具体故障!

网友:
通电后,开机几秒自动掉电,然后再也不通电,拔下适配器后再接上通电,几秒又掉电,真是郁闷了

网友:
同志们帮忙啊

网友:
信息还是少了点,比如加电时测试卡有没有跑码、可调电源电流变化,加电时屏能显示吗,外接显吗?
掉电后不能再开,应该是短路或哪个供电不正常

网友:
加屏不显,开机约3秒即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