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看有这种IC吗

楼主(2009-08-27):
一个杂牌的ATX电源,插上220V电源,待机电压5。1V正常,绿线4。93V正常,短接绿线和GND,I没有电压输出,打开外壳看,电源IC 用的是16脚IC,DNA1001D(没见过),另外还有一个是DNA1002D(可以是运放吧),观察发现DNA1001D的10脚上一个积层陶瓷电容爆了,因为没有相关资料,所以随找了152的绦纶电容换上了,还是不工作,开关管二极管都查过了,是好的,没法了。

网友:
这可不是杂牌电源,这是全球最大的电源制造厂台达的产品啊,跟它比起来,长城,航佳才算是杂牌中的杂牌吧?

网友:
真的假的呀,不要吓我哦

网友:
我当垃圾丢了

网友:
dna芯片是台达独家产品,虽然有其他山寨抄板产品,但数量极少,因此几乎都是原装的。置顶帖里面有dna芯片的各个引脚资料,如果dna1001没有12v,就修辅助电源。如果没有5v ref,就参考另一篇使用DNA1001的台达电源维修实例(绝对原创)。如果这些资料都不够你修好这个电源,就可以扔掉了。

网友:
有这个电源的资料吗?想学一下

网友:
一个杂牌的ATX电源,插上220V电源,待机电压5。1V正常,绿线4。93V正常,短接绿线和GND,I没有电压输出,打开外壳看,电源IC 用的是16脚IC,DNA1001D(没见过),另外还有一个是DNA1002D(可以是运放吧),观察发现D ...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做工那么优良的杂牌么?

有待机,不触发。。应该不是主IC的事情吧?

网友:
我看过了,这个100%是用旧电源返新的,电路板上有一个标志好像是台达的(“AELTA”),这种电源好像少了一些东西,就是那种有些像变压器一样的家伙(不记得这个东西叫什么了,好电源里都有的,很重的东西),在主电源开关管的集电极(300V)和地之间挂接了一个4。7欧的电阻(不敢相信这样的东西,客人还能用了不少时间),晚上给大伙上个图

网友:
这个电源还不孬呢~~~ 值得修修

网友:
呵呵,楼主说的很重的东西是 被动PFC 吧?这个电源可能也有,不过是 主动PFC。

网友:
就像变压器一样的东西,但只有两个脚的那个

网友:
戴尔的电源杂不杂?大家说说~~修戴尔的电源最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