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装系统蓝屏怎么样处理

楼主(2009-08-27):
..各位请教一下。。

在加载系统时。准备进桌面。滚动条刚过。。

网友:
内存问题   换条内存试一下

网友:
内存.硬盘.

网友:
看有没有还原

网友:
检查主板上有无鼓包的电容。

网友:
看看蓝屏代码,根据蓝屏代码去判断

网友:
有的是系统版本的问题,换个系统盘试下!

网友:
检测内存..硬盘是否出现问题..如无问题,请更换系统盘,,100%可以OVER!

网友:
也许是系统和硬件不兼容哟。用硬装版试试

网友:
CPU。内存。硬盘。电源都换过。。就是板了。。
如果是板的话。。那要修主板那里。。?

网友:
确定主板问题的话,先刷BIOS试试吧

网友:
蓝屏代码是:OX000000B4   这个是什么问题。或现象来的。

网友:

了装在A、是不是拆下板上的所有PCI槽设备(例:独立网卡、声卡、显卡)再装的系统?如果是拆下了再装的系统而故障依旧,
B、你的板子是不是AGP独立显卡,是独立显卡就换别的好用的独立显卡去试试看;
C、若故障还是依旧,继续看下你这板子是不是带有VGA集成显卡,有集显就用集显装系统;
D、再不行就查显卡的供电和其到北桥的线路。
E、还是不行你的主板要换北桥了。
F、换桥了还不行,就从兜里换掏点票票出来,你的主板就好了。
G、再就是我根本不知道你这板有啥故障,没主意了,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若能进安全模式那就还有一种方法:是能进入安全模式后,在安全模式下卸载显卡区动,再就是有多个独显或集显的禁用其中一个用只用一个显卡。

网友:
看下是不是内存供电偏低,,我试过几次就是这个问题。。换过内存供电管后OK

网友:
谢谢,我会一一查的

网友:
再给楼主提供点思路,如果以上办法都不行的话,摸摸扳子上的声卡,网卡温度,最好是把这两个元件拆下来。。再装系统。。。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