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4不开机

楼主(2009-08-27):
显示屏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电源指示灯亮,风扇会转,这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请大家帮忙解决。
曾经出现正在使用中黑屏现象,重新开机有好了的情况
不开机
黑屏

网友:
这个不是不开机啊,是加电无显示哟,插个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代码啊

网友:
休眠键和显卡能问题能引起 IBM X24不开机,你把屏摘除,看看外接能否开机

网友:
试过还是不行,还有其他原因吗?等待中

网友:
可调电源显示的电流多大 显卡没过 加焊显卡 或重新做BGA

网友:
楼主说得太粗糙了,没法进行判断

网友:
你说的再详细一点。

网友:
哎呀,莫非是显卡有问题?前阵修一台X24显卡烧了,找了好几天,都找不到M6-C8,只有准备退机,现在不知网上谁有此显卡,你给发一个

网友:
按电源开关后,显示屏黑屏,电源指示灯亮,硬盘指示灯没有亮过,仔细听风扇会转,曾经试过外接显示器,但是不亮,不知道现在描述得仔细不?

网友:
查一下北桥供电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

网友:
已经修好,谢谢各位。给主板各部件除了一下灰尘,装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