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VP技术,谁有详细规范或者白皮书?

楼主(2009-08-27):
IMVP技术,很多修本的同行可能没怎么关注,这个在本本上,类似于台机的VRM标准,不过,不光是在本本上有应用,在其他的电子产品上也有诸多应用。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共享下撒。。。

网友:
晕,看来我要把这个帖子自己顶一下了,不然沉底了。

网友:
哈哈哈哈,帮顶一下,帮顶一下

网友:
Intel的移动电压定位(IMVP)是一项灵活的电压调节技术,能够自动降低Intel移动处理器的总功耗。

下面的图可以解释它的运作原理。

通常电压调节器在提供CPU电力时,电压会保持不变,无论处理器的负载多重,核心电压都会保持在容忍范围内。
<embed width="425" height="250" menu="false" quality="high" src="http://f.yupoo.com/v.swf?id=flyboyflyz-ff8080812355f13901235f98f832249d-m"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pluginspage="http://www.macromedia.com/go/getflashplayer" ></embed>

采用静态电压调节器时,CPU核心电压的变化。

使用IMVP电压调节器时,核心电压会随着处理器负载的上升,而逐步下降。

<embed width="425" height="250"  menu="false" quality="high" src="http://f.yupoo.com/v.swf?id=flyboyflyz-ff8080812355f24401235f98f93f09e5-o"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pluginspage="http://www.macromedia.com/go/getflashplayer" ></embed>

采用IMVP电压调节器时,CPU核心电压的变化。

这种方式能够使高负载状态下的CPU耗电量降低。所以和采用静态电压调节器的系统相比,配备IMVP电压调节器的笔记本电脑会有比较低的TDP、平均与主动耗电量。

网友:
Intel的移动电压定位(IMVP)是一项灵活的电压调节技术,能够自动降低Intel移动处理器的总功耗。

下面的图可以解释它的运作原理。

通常电压调节器在提供CPU电力时,电压会保持不变,无论处理器的负载多重,核心电压都会保持在容忍范围内。

采用静态电压调节器时,CPU核心电压的变化。

使用IMVP电压调节器时,核心电压会随着处理器负载的上升,而逐步下降。

采用IMVP电压调节器时,CPU核心电压的变化。

这种方式能够使高负载状态下的CPU耗电量降低。所以和采用静态电压调节器的系统相比,配备IMVP电压调节器的笔记本电脑会有比较低的TDP、平均与主动耗电量。

网友:
不好意思试了两次好像都没有成功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