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8M3的代换.4606能行吗?

楼主(2009-08-27):
SP8M3的代换.用4604可以,只找到4606,能行吗?

网友:
可能吧   脚位都一样的  去论坛上找一它们的PDF  三星的吧

网友:
楼主说的是什么芯片啊?这个你参考下,看是你说的不???

网友:
可以代用,我也代用过很多了

网友:
今天用4606替代SP8M3,没有问题,从4604 606 和SP8M3的DATASHEETS来看,内部结构和引脚都差不多,4606比SP8M3大部分参数都要高……

网友:
可以代换的,我修SAMSUNG显示器时代用过!

网友:
都是复合型MOS肯定可以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