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 128MB显卡测试结果,请大家。。。

楼主(2009-08-27):
颗粒是三星的,花的不得了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73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6845237     1634464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6845237
Write   Error Count: 16344648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32        1450     4042533           0
C32     2054447       62705           0
C32     2052459       67098           0
C32     2036978       80219           0
C33        2825     6139030           0
C33     4098845      183674           0
C33     4094228      123704           0
C33     4046330      168456           0
C34        1452     2144931           0
C34     2054425       62727           0
C34     2052432       67138           0
C34     2037053       80144           0
C35        2827     4211503           0
C35     4098823      183696           0
C35     4095460      124068           0
C35     4046405      168381           0
C36        1448     4043716           0
C36     2054494       62658           0
C36     2052239       67475           0
C36     2036960       80237           0
C37        2823     5145296           0
C37     4098892      183627           0
C37     4084496      122732           0
C37     4046312      168474           0
C38        1450     3058848           0
C38     2054472       62680           0
C38     2051239       67471           0
C38     2037035       80162           0
C39        2825     5171947           0
C39     4098870      183649           0
C39     4083805      122720           0
C39     4046387      168399           0
C40        3351     2113460           0
C40     2054396       62756           0
C40     2050486       73153           0
C40     4056751      148550           0
C41        2406     4211354           0
C41     4098374      111736           0
C41     2036785       80367           0
C41     2047854       69298           0
C42        3489     2119048           0
C42     2054374       62778           0
C42     4076772      125839           0
C42     2037032       80120           0
C43        2418     4211326           0
C43     4098352      111748           0
C43     2036816       90557           0
C43     2048225      123280           0
C44        3487     2119116           0
C44     2054607       69460           0
C44     2050313       66839           0
C44     2036952       84931           0
C45        2431     4211306           0
C45     4098413      115891           0
C45     4090466      118581           0
C45     4045888      168416           0
C46        3351     2113460           0
C46     2054421       62731           0
C46     2050474       73193           0
C46     2037027       84906           0
C47        2443     4211290           0
C47     4098399      111723           0
C47     2036791       85291           0
C47     4045963      168341           0
C48        1448     2782142           0
C48     2054487       62665           0
C48     2069978       68230           0
C48     2036918       80234           0
C49        2823     4903631           0
C49     4098457      138194           0
C49     4028561      126641           0
C49     4045907      168444           0
C50        1450     2818462           0
C50     2054465       62687           0
C50     2070487       68338           0
C50     2036993       80159           0
C51        2825     4892891           0
C51     4098435      138216           0
C51     4099592      128715           0
C51     4045982      168369           0
C52        1446     2793708           0
C52     2054534       62618           0
C52     2069445       67582           0
C52     2036900       80252           0
C53        2821     4894104           0
C53     4098504      138147           0
C53     4100260      128688           0
C53     4045889      168462           0
C54        1448     2775507           0
C54     2054512       62640           0
C54     2069945       67624           0
C54     2036975       80177           0
C55        2823     4848023           0
C55     4098482      138169           0
C55     4026965      126610           0
C55     4045964      168387           0
C56        3352     2290181           0
C56     2054436       62716           0
C56     2050390       66826           0
C56     2036927       80225           0
C57        4727     4385736           0
C57     4098406      118677           0
C57     4087480      123761           0
C57     4045876      168428           0
C58        3354     2285490           0
C58     2054414       62738           0
C58     2050136       66854           0
C58     2037002       80150           0
C59        4729     4210937           0
C59     4098384      118699           0
C59     4087762      123820           0
C59     4045951      168353           0
C60        3350     2462093           0
C60     2054483       62669           0
C60     2050405       66790           0
C60     2036909       80243           0
C61        4725     4210926           0
C61     4098453      118630           0
C61     4087888      123766           0
C61     4045858      168446           0
C62        3352     2115123           0
C62     2054461       62691           0
C62     2050060       66833           0
C62     2036984       80168           0
C63        4727     4210939           0
C63     4098431      118652           0
C63     4087820      123797           0
C63     4045933      168371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网友:
这个贴子我好像刚刚回复过了。没记错的话,应该是U5和U6

网友:
对啊,就是U5 U6,高手就是不一样。谢谢了啊

网友:
不过没用 得全换了

网友:
那就搞GPU
没别的路

网友:
一般这种三星的颗粒 一个坏 全坏

网友:
不用全换!!只动坏位的,其它的为什么会坏?
PCB设计不同 不报错的显存应该是好的,换后再测试,方可知结果

网友:
我只换了U5 U6,开机就一点不花了,但是我想跑下测试,就挂着机器去看电视,等我过20分钟回来的时候,发现电脑黑了,显卡上硅胶的地方吱吱的冒烟,原来是散热器忘记装了,之后再也弄不亮了,开机内存在C1到21循环很多次后才成功,但是显示器不亮,能盲操。 白搞一天啊。。。
今天换主板的时候又忘记插CPU风扇线,吃晚饭回来,U死翘翘了。

网友:
我只换了U5 U6,开机就一点不花了,但是我想跑下测试,就挂着机器去看电视,等我过20分钟回来的时候,发现电脑黑了,显卡上硅胶的地方吱吱的冒烟,原来是散热器忘记装了,之后再也弄不亮了,开机内存在C1到21循环很多 ...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冒烟了!

网友:
恩,主芯片冒烟了,我现在希望出现个大侠来安慰我,跟我说主芯片还没挂。。还有的救,我就一把烙铁,GPU完了我也完了

网友:
我也试过不装风扇~~不过U没有死翘翘了
倒是花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