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底下亮光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09-08-27):
今天看到有个笔计本的LCD屏幕下面这光.请问一下我是什么问题啊,,小弟我是新手,从来没修过LCD请各位大侠请教了....在线等啊

网友:
这是屏漏光吧????楼主把漏光的背面多贴些胶带看看?

网友:
漏光了,把屏拆下来灯管位置贴点深色胶带试试

网友:
灯管的集光槽漏光了,拆下来重新上一遍,把接触部位用胶带粘一下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