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不识别信号

楼主(2009-08-27):
一台三星740N液晶显示器,圆形保险烧了,换过之后,出现连机和不连机一样,就是不识别信号的输入,只是三星的光标条在屏上跳动,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GPU出问题了?还是接口的问题?接口好像没问题呀。请各位指教!

网友:
看信号线几个线能不能传送到MCU?这应该是信号传送有问题

网友:
信号传输没问题,都量了

网友:
驱动板只有一个SE516M-LF芯片,能不能刷程序呢?如何刷呢?

网友:
刷 MCU 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