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指示灯一直不停的闪烁

楼主(2009-08-27):
联想显示器,插上电源后,电源灯一直不停的闪,按开关键关不了机,
打开后测量电压,整流桥输出的电源只有15V左右,大的滤波电容出来的电源也只有15V左右,
哪们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
先断开高压供电和驱动板供电,如果还是这样,那就电源电路出故障了,哪坏就换哪

网友:
看看5V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指示灯闪,关不机可能高压短路,不把12V通往高压的断开,看还闪不闪,如果不闪就是高压短路,改通用高压试试。

网友:
整长通用板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把高压和驱动都给段了,输出电源还是不稳定,
是电源的问题,从进去的220V交流至变压器的输入端300V直流都正常,就是从变压器出来变的压不稳定,我认为是变压器的问题,因为不会做变压器,所以找了个12V的适配器接上,问题解决。

网友:
这样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