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没供电

楼主(2009-08-27):
测得电源芯片ISL6524 没12V电压,查哪里啊,找了好久都找不到12V的路

网友:
跑线路!12V电压应该是电源黄色线吧好像????

网友:
确定了就飞线嘛!!!直接点!!

网友:
先测ATX 12V有没有电压?
其次看PCB有没有断线?
另外电源管理芯片到ATX电源中间可能有一个小电阻!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12V一般都是ATX 12V直接供给的

网友:
没有的,ATX的12V和主板是不通的,根本没接进主板

网友:
忘记了!P3的主板电源管理芯片可能是有12PIN的12V提供可能是5V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