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000W电源板给雷打了

楼主(2009-08-27):
听客户说该机在雷声过后就挂了  折开一量保险会叫 TMD开关管K3530也跟着叫了  R625保险电阻击坏了  开关管G极接地中间的贴片电阻R614烧糊了不知道多大的  电源IC1203P60坏了 第6脚出来的ZD601贴片二极管击穿了   开关管手里没有同型号的想拿K2645代换,1203P60也没有想用个1200AP40代换  不知行不行 哪个大哥知道的就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跟上学习。。前面见过一台。就是屏的电路。保险丝烧了。。可能没有你的严重。。焊个保险丝就OK了。

网友:
或不想弄板的话。。直接换套好的板子。用上。。

网友:
楼主对着先修修看

网友:
忘了发这个了,楼主或许用的上,其实这些有些在资料区有的找的

网友:
我也遇见过直接换掉板子了··  搞好了一次在我这里没问题客户那到家李用了2天又坏了··  话整板子吧··

网友:
换板太贵了客户可能不会接受  现在的液晶便宜了  太贵了还不如换新的   新的有保障   今天来四台LCD一台CRT  别的急着要 就再搞这台机   明天再好好去试一下水吧  对了  这种板子一般是什么价位  哪里有贷?

网友:
电源部分还烧了R613的电阻 看不清是个多大的  我就找了一块71G+的废电源板上面的R613 是个贴片102的电阻 用1200AP40 1200P40都可以   现在次级那里有电压了  5V是正常了  12V就在跳动  电源IC第6脚电压 431  次级电源12V都是一个相同的电压 只要电源IC第6脚跳多少 431跟次级12V那里也跳多少  一般是7~11多V之间    可能还是R613电阻出问题了  后来我乱试直接在R613上接跳线了  因为那个烧了的电阻上面好像是000的字样  一通电就R625  开关管 电源IC 一起挂了  现在想R613是多大的   明天再想办法上图吧

网友:
楼主还是先查清楚,再换吧,要不烧得你心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命个 开关管 可以用 电源芯片 不行呀

网友:
机子没修了  操   烦人  客户摧得那么急  早就让他拿回去了

网友:
电源管用K2141代换就可以了,电源芯片用1200AP40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