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2701是多少阻值,急!

楼主(2009-08-27):
一个MODEN电源上的贴片电阻,上面标有2701,测其值为无穷大,开了,但知道如何换,急了

网友:
270欧的精密电阻

网友:
用普通的271的贴片电阻可以代换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7206-1-1.html
看看这个。问题可能不大。但自己量下。最好要在5%以内

网友:
晕了。是2700欧的,不知道人在不在。搞坏了就55

网友:
告诉你一个标值规则:前3个是有效数字后面是10的指数次幕2701应该是270*10=2700欧。

网友:
平常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3个数字的,4个的就不常见,所以上来问一下

网友:
学习了;;没有看这个的是很我还不知道类;;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