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l 945PLRN 无主供电?电源IC已换!

楼主(2009-08-27):
intel 945PLRN 无主供电?电源IC已换!,,故障还是一样。。。。电源IC是ADP3188。。。查EN脚为0V。。再查EN脚的连接一个六个脚个东东,在图上有画圈的。。。更换无果。。。其他周围的IC也换过,,还是无结果。。。无思路!

网友:
ADP3188 有12V供电!!!

网友:
无图修起来就是难

网友:
上CPU了吗?

网友:
你没听讲过有些775的主板不上UVcore是不工作的吗?再有你就得确定其它的所有供电都正常,查CPU的VID供电,VTT电压.

网友:
不上CPU是没有Vcore,这个我知道,而且不上CPU连机都开不了的。。。。。

网友:
CPU座虚焊了吧,你加焊试试。 加焊下CPU供电的电感

网友:
楼主看看用不用的上!这个好像还有两个小IC和它组合起来用的

网友:
正好楼上有3188的PDF
看下上U后有VID组合吗

网友:
应该是没有VID组合的
主板上电产生VTT电压后会发出VTT_PG分三路给CPU,电源管理芯片,时钟芯片
给电源管理芯片的VTT_PG就是EN
说明VTT电压这一部分有问题
或者VTT_PG到电源管理芯片线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没有VID组合的
主板上电产生VTT电压后会发出VTT_PG分三路给CPU,电源管理芯片,时钟芯片
给电源管理芯片的VTT_PG就是EN
说明VTT电压这一部分有问题
或者VTT_PG到电源管理芯片线路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PG跟电源管理IC之间线路好难跟。。。跟不到。。。郁闷!!!!

网友:
全板其它工作电压正常吗???~~~~

网友:
那个小六脚有可能就是产生VTT_PG的东东
仔细查查他的输入输出

网友:
电源IC有12V供电吗?如果没有应该是这个电容漏电了

网友:
补充一下,EN 是由这6脚管其中一个送出的,祝你好运

网友:
加cpu 在测电压,看正常不

网友:
学习了请问电容漏电是怎样查到的?

网友:
看下驱动IC有没问题啊 】

网友:
你可以試試以下的方法
用條導線, 連接 VTT_GMCH (一般為1.2V 左右)+ 680 歐的電阻到 PWM IC 的 EN 接腳上, 六腳IC可拆可不拆,如果你只有 VCORE 的問題, 應該可以修復的. 我很多板子在沒有圖情況下是這樣修的. 沒有穩定性的問題.
這樣的作法是配合 INTEL 的時序安排的. 你可以試試.

网友:
你没听讲过有些775的主板不上UVcore是不工作的吗?再有你就得确定其它的所有供电都正常,查CPU的VID供电,VTT电压.
引用 网友B:

一般 用SMSC   I/o的775主板有这样的 ·~~~ 不上U不能触发·

网友:
我记得老师讲过915后的板都是PWM IC集成了驱动IC。但这个ADP3188却不是集成呢?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电源IC有12V供电吗?如果没有应该是这个电容漏电了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IC是有12V供电的!!!

网友:
你可以試試以下的方法
用條導線, 連接 VTT_GMCH (一般為1.2V 左右)+ 680 歐的電阻到 PWM IC 的 EN 接腳上, 六腳IC可拆可不拆,如果你只有 VCORE 的問題, 應該可以修復的. 我很多板子在沒有圖情況下是這樣修的. 沒有穩 ...
引用 网友D:

请问 VTT_GMCH 是什么意思?是北桥供电1.2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IC是有12V供电的!!!!

网友:
请问,VTT_GMCH 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可以試試以下的方法
用條導線, 連接 VTT_GMCH (一般為1.2V 左右)+ 680 歐的電阻到 PWM IC 的 EN 接腳上, 六腳IC可拆可不拆,如果你只有 VCORE 的問題, 應該可以修復的. 我很多板子在沒有圖情況下是這樣修的. 沒有穩 ...
引用 网友D:

请问VTT_GMCH 是什么意思啊。。是那里来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