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传输速度故障

楼主(2009-08-27):
945的主板. 在安装GHOST系统的时候. ghost拷贝文件速度正常.但是在重启解压安装系统文件的时候速度非常慢. 用原版系统安装的时候在要进入分区的时候基本上就停顿在那里了. 像是死机.等上半小时都没反应...
  经检查硬盘没问题. 是主板的故障..
请问,是主板哪个部件的问题? 南桥吗. 这块板的所有USB口都不能使用 包括前置的. 谢谢.

网友:
一般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打一下阻值看看有无异常

网友:
楼主先换掉南桥在看情况!南桥管USB的

网友:
我知道南桥是管USB的. 南桥也管速度吗? 我把硬盘挂载别的机器上装上系统.没解压驱动 然后在挂到这台机器上装上驱动. 系统反应速度非常慢. 就像是硬盘缺个一根针似的.

网友:
是SB问题,我以前遇到过,你要是装系统,等你老了它还没装完.而且USB也有问题.

网友:
可能南桥虚焊 技嘉945   G31  南桥 好像有 通病  个人建议先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