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帮忙看看7300的测试结果,谢谢

楼主(2009-08-27):
颗粒是三星的,花的不得了 ,请帮忙看看,谢谢了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73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6845237     1634464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6845237
Write   Error Count: 1634464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U5和U6。。
这种卡的定位以前有讲过。在这里就不说了

网友:
谢谢了。。。。你回复之前我等的受不了,就一个个拆过。。。果然是U5 U6,真是高手,一看就知道了。本来都换好了,不花了,悲剧的是我忘记装散热器,一边跑MATS8一边看电视,满心期待测试结果出来证实下,结果等我回头看电脑的时候,黑屏了,一看显卡,上面硅胶还在滋滋的冒烟,现在再也点不亮了,郁闷啊,真是一点毛糙不得呀。。

网友:
我在想,显卡的芯片怎么不弄个超温保护呢?

网友:
GPU冒烟了,这回得换G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