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插上电源线,指示灯就亮,亮3秒后暗,开关无反应

楼主(2009-08-27):
一接上电源线,电源灯就亮起,是蓝色灯加橙色的灯一起亮着,(正常的时候这个灯是蓝色的,没有信号的时候这个灯是橙色的)3秒后自动熄灭,按开关没有反应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开关按键有3V电压,

网友:
高压板坏了,换个高压板试试看!

网友:
有显示没,折机先查一下供电是否正常。可能的电容问题

网友:
电源高压没有问题,替换过了,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还能修起来吗?

网友:
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电源板,我这里有一台优派的显示器就是这样的故障,最后发现是电源坏了,电源的末次滤波电容坏了,更换电容后就正常了。

网友:
我已近修了3个这样的现象了   都是按键板出问题了

网友:
维修都是先查电源再查信号,这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