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达845G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08-27):
美达845G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没了,诊断卡亮一下也灭了.想换个CPU供电的管子,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前几天我朋友拆的但不知道换哪去了,不知哪位能提供下资料啊,我是新手从没修过台试主板.在线等啊
我从一个台试主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去试了下好了,,但多试几下又不行了

网友:
如果你不懂得测量,建议你把CPU供电管全部换掉。找个废板,CPU供电部分的MOS管都能换。

网友:
我强烈支持你的......顶你的fei.....

网友:
主板有短路。是不是其他地方有问题。你拔掉给CPU供电的四个针
上电试试是不是转下就停了

网友:
貌似CPU供电部分有短路哦

网友:
CPU供电部分短路,吧MOS管全换掉

网友:
12V  供电上,线路是不是正常嘛

网友:
那CPU供电的场效应管都量量三个脚人一测应该只有一组数据就对了否之有问题,换了就行了。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量管子的话,可以量G级,这样基本可以判断是哪一个管子有问题。

网友:
上CUP测量CPU供电管电压,容易烧CUP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