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诊断卡代码22-25-28

楼主(2009-08-27):
我手头有块INTEL 865主板,最近这几天都还在用的,昨晚用着用着,就自己关了,重启无反应,
把电关了,过个十多分钟,重启,发现花屏!!关掉再重启,就没有反应了!
我用诊断卡,诊断代码,起先为28!
后来我放了COMS的电后,就22-25-28的闪了,应该是主板有问题了,但不知道具体是哪坏了!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要怎么处理!
!
如何修得好?
如果叫我送去修的话就算了,因为我自己想学一下维修!
对了,初来乍到,请各位前辈多多关照!
我的QQ:58855742

网友:
顶起,在线等!

网友:
楼主再开机时压下南北桥看看!看是不是虚汗

网友:
换显卡...........显卡不是花屏了...

网友:
没人能帮我吗?

网友:
你换个内存看下,如果只跑28应该就是没过内存

网友:
再不然的话是BIOS,因为你那是非正常关机的

网友(2010-02-01):
我的开机直接28是内存吗?我先去试试看,听别人说这根条子好像是有问题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