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D1-TMX/S机器加电不开机

楼主(2009-08-27):
此机器加电不开机。检测卡跑00 CPU电压1.63  CPU也热。之前客户拿来说机器不开机,把COMS电池放一下电就好了,可现在放电就不行了,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啊 ,从什么地方下手查啊

网友:
其余的电压呢?楼主量了没?还有时钟复位

网友:
时钟0.34  不知道对吗

网友:
先把各个供电量一下!若正常在量时钟!如果楼主各个主供电都正常的话,时钟一般是1.6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