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后面两个USB没有用

楼主(2009-08-27):
旭日150后面两个USB没有用,无法识别U盘等UBS设备

网友:
量有5V电压了吗?

网友:
没有量啊,如果没有5V电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一个MOS管控制后面USB的5V电压

网友:
看到了,一个是c12,一个是c31,要更换吗?

网友:
看来你真的什么也不懂……

网友:
我是新手撒`

网友:
新手要交学费的呀!
    要查一下USB 旁边的MOS管(8个脚的)有没有坏呀,

网友:
也该不是南桥
因为有能用的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