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S-X主板问题

楼主(2009-08-27):
华硕M2S-X主板,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显示,北桥旁边3个电容暴涨,换后还是不显示,压下北桥后又能正常显示, 加焊北桥,之后第一次开机能正常进系统,半小时后死机,重启不过显卡,等10分钟左右又可以开机了,后来发现换的电容+-相反了,重新换新电容,问题依然未能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现在开机30秒左右死机,还发现一个问题,每次开机时间都是从0开始,这该从那里查起?在线等待解决,谢谢!

网友:
高人未现身,继续等待.....

网友:
而且越来越严重,现在开机30秒左右死机---ASUS的电容是要换反的哦,你按主板标准的来换是错的!看看是不是真正换反了

网友:
确认是反了

网友:
可能还要继续加焊北桥.

网友(2009-12-15):
各供电都正常的话,把北桥重置下、

网友:
是不是北桥没压好

网友:
再加旱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