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服务器同时使用两个电源

楼主(2009-08-27):
如何解决服务器同时使用两个电源?请大家分享!

网友:
你的意思不懂,是指什么服务器,有些服务器本来可能装两个电源,有些服务器只有一个电源接口你怎么用两个电源啊?  要看主板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做一个常开的电源给硬盘,光驱,风扇等供电,另一个正常的电源给主板供电,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网友:
是要解决两个电源同时启动问题,因为一个500W电源供不了10个硬盘!

网友:
把另一个电源的绿线黑线也接主板上面,就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一个电源的PG线要接?

网友:
真正的500W是可以带10个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