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老是松

楼主(2009-08-27):
紧急救助各位高手们!
      有一台电脑,才买两年多,这一两个月来,老是出现内存松动,每次都是电脑不能启动,把内存插上后问题就解决了,可几天,又是内存松了,再插,又正常,如此往返三四次了,办法我都试遍了,换内存插槽,把内存用螺丝刀手柄敲紧,把内存的金手指擦干净,等等。
    我说明一下,内存是2根金士顿1G的,一共有四个插槽,我都换遍,现在只差换主板或是内存了。看看各位大侠们有没有好的办法,帮我彻底解决这一“顽疾”!

网友:
试换一条别的型号内存,看是否还出现此现象

网友:
谢谢,我正在考虑换内存了,您觉得我换哪个品牌的内存好一点,但我又担心会出现兼容问题。

网友:
不理解怎么松动?是不是指内存槽的锁紧卡自动松开?如是,可在内存条上好后,用尼龙捆扎头把锁紧卡和内存条捆在一些,它就不会自己松开了。

网友:
你的描述是重新拔插一次内存就能用一段时间,所以判断是内存接触不良?其实也不一定,因为你动内存的时候,主板也会跟着动的,难道你没有诊断卡来确认停在了什么位置吗?
如果怀疑内存,你可以用一根啊,不会那么巧两根同时损坏吧(不过你要是每天都去拔插内存,那一切就都有可能了),两根内存,一根一根的试验,这个你总应该会的。
因主板变形引起的内存不定期接触不良也遇到过,你可以在内存槽的背面用绝缘的东西埑一下,就能解决,不过这种故障,细心一点就可以观察出来的。

网友:
对内存松动最大的影响是机箱,其次是板,把板拆出来试验几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这个问题不是卡子松了,外观我都检查过了,没有缺pin,也对内存包括插槽进行了清洁,同样也是用个十天半月就出问题,而且机子主板还比较新,主人家爱护得还不错,看看您还有没有新的看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指导和帮助,您提到的这些见解我确实没有留意到,而且我也学到不少知识。但是因为实际情况不允许我把机器搬回来一根根的试,也不可能先把机器试好了再搬回来,客户家急着用电脑,我只能先尽快的把问题处理好,让客户先有电脑再说。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碰到过,所以比较棘手。我咨询了很多朋友,有的说直接换内存或主板,有的说是系统里面客户装过什么软件发生冲突,导致内存问题。因为修的次数太多了,我和客户都感到头痛。
从您的回复来看,您的维修经验一定相当丰富了,以后还得跟您多学习学习!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的晶体管是否虚焊。

网友:
可能是你的电脑受到碰撞了吧    还有你的内存插曹可能有问题

网友:
可以用洗板水洗一下内存和内存槽

网友:
用东西来轻擦内存槽的金手指会好很多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一步一步来,先用酒精或者汽油洗一下槽子,看还出问题吧。还不行的话,我估计换个内存试下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捆扎带系下

网友:
这是一个 顽疾!

网友(2009-10-01):
你用一跟橡皮筋  把两端的卡子系好,看看是否还松动

网友:
是不是内存槽的锁紧卡没有合上。光插上内存槽的锁紧卡不能自动合上,你就用手掰一下就好了。。

网友:
换主板吧,主板问题大一些

网友(2013-01-10):
内存槽看到有用电子接点清洁剂清洗一下的,是在不行就换主板内存槽或者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可能是有一根是”山寨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