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上图片;求救;;驱动板接线;;

楼主(2009-08-27):
因为有师傅们说叫我传上图片;;他们帮我分析下;;《请求版主不要帮我删;;呵呵;因为我也知道这个问题问了好多遍了;;但是也还没有解决··如下图:
这一体板上的线定义;OFF/ON 地 5V ADJ 就是不清楚接在驱动板上那个脚可以让一体板的高压板可以正常使用;请指点谢谢;; ··
接线
不清楚

网友:
对照原电源板改,还有有的驱动板有标识.......................

网友:
上面有标志的。。你都是开关。电源针罗。。

网友:
弄明白你驱动板的引脚定义就解决了

网友:
定义都有了,对应着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ok啦;;、
谢谢大家;;;接上12V 地 开关

网友:
对上驱动板的开关,电源,地,亮度调节接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