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上图片··求救一体板接通用板

楼主(2009-08-27):
因为有师傅们说叫我传上图片;;他们帮我分析下;;《请求版主不要帮我删;;呵呵;因为我也知道这个问题问了好多遍了;;但是也还没有解决··如下图:
  这一体板上的线定义;OFF/ON     地    5V    ADJ      就是不清楚接在驱动板上那个脚可以让一体板的高压板可以正常使用;请指点谢谢;;    ··

网友:
就是让他们接上去可以正常使用;;不要外加高压板啦;;我的接法:1 一体开关线接在通用版的BL脚
                                                               2:找了个12V电压和地接在通用版电源脚上                                                           3:地

                           还有就是通用板他的主供电是5V的;;可是通用版的是12V的;;这样的话要怎么接;         我接上去按键可以开机就是高压板不可以用;;请求帮忙;;;谢谢··

网友:
你上面第一块就是块高压板,

网友:
第一片板是原机的直流变换板和高压板,电源直接进去12V通过个12-5V电压变换成5V的,可以把这个DC-DC电路去掉,直接把12V连接到第2张图片的通用板上就可以了
我发的这个口就是电源旁边的一个6插脚的接口,这个是连接12V,ON/OFF,和GND的  连接好这3个线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把这个DC-DC电路去掉;;;??去掉应该不用改什么线路把;;直接不接就可以不?``

网友:
通用驱动板一般是12V电源供电的.你原来的的高压板上有12V的输入口.直接引线到现在的通用驱动板上就OK了.另外.还要把通用驱动板上的ON/OFF 和亮度ADJ接过去.

网友:
我这样连接了还不能用;;
                      1一体板ON/OFF接通用板BL
                                  2:12V输入接到通用板的供电12V
                       3:地
                       4:DIM接到通用板ADJ<这个应该可以省略》
可是一体板的高压板还是不能使用;;灯管闪下;就没有亮了;;请清楚的兄弟们指点指点;;《我这里有好多这样的一体板;;不想浪费》这个一体板确定是好的‘’

网友:
这一体板,为什么没有三极管在上面的,比如C5706

网友:
驱动板只要给它一个正常的电压就可以了,这个你可以自己找到的。
高压板你说一亮就灭,那多数还是高压板本身或灯管有不良的,看你的描述,你应该是认为高压板和灯管都没有问题的,只是驱动板有问题!
你可以单给高压板供电,然后强行给点屏信号一个高(3V以上)或低(0V)电压来试验一下,主要是区分这个高压板是高压点亮还是低压点亮,如果点亮后能一直亮着,那就说明你原来的接线或驱动信号有问题,如果点亮后还是一闪就灭了,那就说明确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
另:看你的一体板上有6个脚标出了定义,你只报上了4个,能把完整的按顺序重新报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板子是AOC代工的;;现在的液晶显示器都没有撒电路板啦;;;元器件少的要命;;;一坏直接换板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换了快板;;已经OK拉;;;应该是高压板不行;;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搞定啦;;是只要接上12V<供电》   OFF/ON开关     地    这 三条线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