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刷程序????

楼主(2009-08-27):
我的客户送来一台自己diy的液晶,查下来是驱动板坏“乐华原装驱动板RTD2523BTTLLVDS双接口”现在找了一块一样的板子,但手头上没有屏的程序,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好换MCU解决
驱动

网友:
你的字调的太大,看着不爽。乐华什么驱动板,报个型号帮你找程序。

网友:
你的也太大,太大了,顶下子...

网友:
欣雪版主,屏上没有型号呀 只知道是富士通15的屏!

网友:
确定你那坏板的程序是好的 可以代换

网友:
把原来板子上面的程序移过去就行了吧

网友:
把MCU换过是了

网友:
好多高手啊!!

网友(2009-10-03):
用近似的程序刷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