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郁闷的重启问题

楼主(2009-08-27):
接到手里是个进液的机器,进液位置是开关板附近,已经腐蚀长绿毛,首先清理掉脏东西,大致量了下没有短路,加电试试,待机正常,按开关健没反应,活动一下开关板或者拔掉一瞬间主板可加电,没有掉电现象,装上cpu和检测卡不跑,插上内存跑啦感觉是开机啦,插上屏无显,有点郁闷,又开了几次机还是不行,对啦外接啊,接外接亮啦,仔细看了看主板并没有被腐蚀而短线,故决定做北桥,拿下芯片感觉心里有底啦,里面明显有进液痕迹。。。做好北桥后,屏幕终于有显示啦,装机准备测试,开机习惯性的进bios设置一下(有个问题没发现),测试中发现有重启的现象,感觉问题不大应该是通病,给忽略了,加焊了下cpu供电,装机继续测试,开机不认硬盘,可是热启动下就好啦,先不管,测试中还有重启现象,。。。。。懵啦,后来做过南桥,换过3205,都没有解决,正好还有台150,正好拿它的硬盘测试看是不是系统问题,故障依旧,但有个惊喜,开机即认硬盘,反复调换了几次硬盘,确定第一次开机不认硬盘就是硬盘问题,进系统后可以正常使用,放了一天,今天早上没事准备拆机再换个芯片,把键盘压条取下,手摸到风扇散热片特别的烫,开机似乎感觉不到有风出来,心想会不会是这里问题,于是拿下风扇叶,看里灰不多,但却把出风口处都堵死,清理后简单装机,跑了两边3d没有重启,甚是欣慰呀,装好现在还在跑3d大概5个多小时啦,问题不大啦~

个人总结:本人维修水平非常一般,没什么理论基础,所以一条直线我却绕了好多弯,首先重启问题受了这款机器的通病影响却忽略了简单的散热问题,而不认硬盘换个硬盘也不难想到,却总怀疑是南桥,以为重启一下能认到硬盘就说明硬盘没问题啦(不能总凭自己的感觉和想象来判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呵呵),本人语言表达能力很弱,所以说得比较啰嗦,望见谅

网友:
第一次开机不认硬盘就是硬盘问题,进系统后可以正常使用

一定是三星硬盘。哈哈

我手里也好多这样的笔记本硬盘,2.5寸三星40G

网友:
晕~~~,散热问题啊,结果做了南桥和3205~~~~

网友:
还真不是三星的,是希捷的 Momentus 4200.2 60G,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简单的散热问题,最开始就应该想的到

网友:
有一点不明白,北桥问题。外接显示器就能亮???(本人也是刚开始修,如问错了还请见谅。)

网友:
学习了,风扇不转导致老是重启,不过有时简单的事往往让人忽略。

网友:
设长转好咯,省的又返修

网友:
做维修修总有粗心大意的时候,

网友(2010-07-04):
回复2楼的 ,北桥集成显卡。。。北桥是i一个集成电路,局部电路损坏照成接本屏有显,外接无显

网友(2012-10-06):
楼主也真是的,散热问题搞那么复杂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