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R60充不了电

楼主(2009-08-27):
如题,原来的电池坏了,新换一个原装全新的电池,单独用电池供电开不了机,最近拆机查主板供电电路,发现一保险丝烧了,换上来用电池可以开机了,但不能充电

网友:
仔细查一下充电电路,保险是不会无缘无故烧的

网友:
不能充电的话肯定还有一个保险烧了  呵呵   仔细查查!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问题。先单插电池,不接电源试试看。再把电源,电池都接上,应该就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