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不开机

楼主(2009-08-27):
T23
笔记本
不开机 待机电压0.02 测试开机键 3.3V 有3V 5V在测那 在没有思路了 高手指点下
笔记本

网友:
给别人修吧。你是修不了的。在边上看着别人修才问你想问的问题你就会明白的

网友:
根据开机信号的走向,一步一步地查

网友:
一般是开机芯片,或南桥的故障。

网友:
看能不能触发,能触发就跑一下码 ,不触发就修触发电路,看一下南桥晶振有没有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