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的无线网卡天线是安放在哪个位置的?

楼主(2009-08-27):
一台神州优雅Q300S手提电脑,千辛万苦把笔记本折开后,想装上去却发愁了,由于已经过了一个多月,我根本不知道这两根多出来的长长的线是安放在什么地方的,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有谁能帮帮我吗?

刚刚版主说是无线网卡天线, 不知道是安在哪个地方的呢

网友:
无线网卡的天线,一般都在屏的边上

网友:
现在有条件拍照了?当初拆机器的时候怎么没想起来照片呢,无法预知或者开修的机器多的时候,照片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现在有条件拍照了?当初拆机器的时候怎么没想起来照片呢,无法预知或者开修的机器多的时候,照片是最好的办法。
引用 网友A:

呵呵, 刚刚乱试, 好像是装在顶上的, 现在装上去了

网友:
老大,这也要发帖啊,拜托……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这点基础都没有,见意你还是不要修本本了......................

网友:
郁闷。。。。。搞好了吧? 往屏边上一拉,镙丝孔一对不就完了?,拿分来的啊

网友:
呵呵,天线是很好装的啊!

网友:
9494拆的时候不注意。。。

网友:
今天才知道我不是最差的,幸好我还知道天线在那里

网友:
今天才知道我不是最差的,幸好我还知道天线在那里
引用 网友B:

你也太搞笑了吧?看来还挺安慰的!这样也太笑话别人了吧?

网友:
屏上边  左右两侧个一个

网友:
屏后面一般在

网友:
一般在屏的左右侧或者是屏上方的左右点

网友:
新手应该多一份理解,关心,帮助

网友:
屏上面有地方就可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