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不出3 5V

楼主(2009-08-27):
X31的机器,22脚有16V,23脚有3.3V,7 28脚有3.3V , 21脚5V,但就是9 、 15脚没电压,MAX1631换了还是一样 ,外围的电容电阻也都换了 还是一样不出电压 。请问:9 、15脚电压是不是经过芯片内部产生的呢?这连个脚的电压满足什么情况时才有呢?
芯片

网友:
仔细查一下外围元件吧。还有是否有5V和3.3V的开启信号

网友:
谢谢2楼的指点。
现在是单独撬开28脚后,9 脚电压有2.5V了。
7脚和28脚是直通的,,只焊接7脚,有5V了,但只要把28脚焊接上,电压就被拉低为1.5V。自然也就没有3 .3V 和5V了。

网友:
查28脚外围

网友:
你换了三五伏的滤波电容了吗?这两路有滤波电容坏了一通电1632就保护了,那些脚的电压也出不来了。很多情况就是三五伏的滤波电容失效的。

网友:
问题是7脚和28脚好像是直通啊.7脚焊上.就等于28脚焊上啊.?

网友:
7脚和28脚在板层上是通的 ,但1631芯片本身上是不通的。

网友:
把南桥摘了就电压就正常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