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9-08-27):
今天接到华硕A6T笔记本,开机电流能跑到2A多点,屏幕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也是黑屏,有没有高手啊,解释下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多.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没问题做显卡试下

网友:
都不是啦,,你把触摸板的线拔掉,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触摸板的故障,,我的和你一样,我反复拆机7--8次,找出来啦

网友:
触摸板的故障,谢谢了哈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不过是a60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