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开机就保护

楼主(2009-08-27):
接稳压器有待机电流,按开机键电流一下就到0.6A左右马上掉电,认为有短路,取板下来,看见板上有什么液体进过,都长霉霉了,把板洗了,烤干,查各个电感阻值,无短路现象,接电还是一样,查IO等,都是BGA的,外围电路小元件都没标标识,跑线都不知怎么跑了,郁闷,看看大家的故障,1987虚焊的多,加焊后一样,在通电时,各个电感上有3.3V,5V,1.5V,2.5V都有,掉电后各个电压也在,在板上听,在掉电时南桥有保护的声音,郁闷,没思路了,有人能谈谈嘛

网友:
自己顶下, 今天在看了下,把1987换了,不行,想有触发的动作,证明待机和开机电路都是好的,应是后级有问题。后级我重点怀疑NB和SB,但是SB有保护声,就先看NB,先加焊NB,接机,开机有电流了,在0.3A左右,也为好了,上CPU内存,开机,电流还是在0.3A,关机再开,又回到原点了,加焊NB能通电不掉,是不是NB的问题,重新植株上NB,开机,没掉电了,上CPU开机,电流在0.7A了,在上内存,电流不变,晕,打扫内存槽和内存,在开机。一看晕了,又掉电了。是不是PCB板上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