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845主板维修(不能开机)

楼主(2009-08-27):
一技嘉845主板,卡机无反应,但强行开机可以开。

上电,测得开关针电压为5V。测得南桥旁晶振一脚为3V-5V

测得APL1117三角电压分别为 3.37V, 1.5V, 0.25V

我是新手,请教各位朋友帮忙解决。

网友:
IO,还有网卡!建议楼主先吧网卡吹下来试试!

网友:
看看有没有没有哪些芯片发烫。
楼主这种测电压的方法是不正确的,强制开机测得的电压不是主板正常运行时的电压,所以以此看来无法判断主板电压的正确性,也就无法找出故障。

网友:
换下IO 跟下线路先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技嘉板开机供电经过一个五个脚的管子,,经常会引起主板不能开机

网友:
开机电路跑下,看电源14脚有断路没有

网友:
看看是不是桥挂了!!晶振的电压没见过那么高的!!就楼主提供的条件无法判断据体的故障,发如果桥没事就好好查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请问各位主板不开机跟bios程序有关系吗?用不用刷一下bios程序

网友:
同意子小龙的看法,晶振电压没有那么高的,是否测量准确了?如果强制开机工作正常,那就仔细跑开机电路,是否有晶体管、门电路损坏?最后才是怀疑IO,南桥。

网友:
首先请楼主注意区分“上电”和“开机”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上电,是指主板可以正常的加电了,也就是说主板能向电源发出ON信号,并且电源的各路供电已经正常加到主板上,而开机是指主板加电后一直到屏幕被点亮,以屏幕点亮为准叫开机。
你如果说的强给(在实际维修中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要采用强给)能点亮显示器,那就是主板开机电路问题,故障清楚也最好修。如果强给只是主板有上电反应并没有工作,故障点会多些,不过总的来说,不上电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特别是你说的这块主板,应该有一个DUAL 5V供电电路,这里出问题引起的不能触发比较常见。
还有:不知道你在新手区里看了多长时间,咱们论坛里有专门的不上电专题讨论的,那几个测试点是必须掌握的,不要等到别人问再说,再问问题之前就把主要点的电压和你测试的情况说一下,有助于别人帮你分析。

网友:
多谢各位,板子已经修好了。多谢  '子小龙','胖大海','jlhdcwl'的指点。

网友:
是io坏了吗?学习一下。

网友(2009-11-27):
CMOS跳线,IO检查一下。跑跑开机线路

网友:
啥子个问题呢.也不回答下?

网友:
有些板子U的供电部正常会产生开机保护,强制开机也是可以的,所以先查下U的供电,这才是维修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