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超级郁闷的问题

楼主(2009-08-27):
手头有个toshiba P750 在LOGON处不动了
拔了硬盘就可以正常
所以想找个硬盘试试 但问题就来了
这款机器用的1。8寸的硬盘 自己没有 想从其它地方调 结果别人说 要了就不能退 而且这硬盘还特贵
我现在有99%的把握就是硬盘坏了 但是就是不敢调货 机器都放了一星期了 一直没找到硬盘试
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在不用硬盘的情况下 确定机器本身没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题别人解决不了。还得你自己想办法。

网友:
买个转接口把硬盘接在好机器上试试

网友:
楼主把硬盘拨了能进BIOS吗?如果能进的话,用光驱引导进PE试一下,如果可以运行PE的话,那么建议你直接发硬盘装机。

网友:
之前遇到过几次 换了硬盘就好了

网友:
这可不一定哦 我有一台神州的 问题和LZ说的一样 但换了硬盘不行

网友:
现在这种超薄的小本,硬盘一旦有问题,解决起来真有点费劲,不好找,还是多买点大众货好!维修起来方便!!

网友:
7楼吓到我了。。

网友:
7楼真的把我也吓到了,我是神舟的服务站,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神州用1.8的硬盘

网友:
用转接口接到好机器上装系统

网友:
找转接口,放在别的机子上装一下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