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寸显示器...冒烟...急救...

楼主(2009-08-27):
这是我的显示器..
前两天就突然冒烟....
我马上把它关了....
现在一打开也还是会冒烟...

显示好象只有1边亮...以便不亮...(因为我当时不在场...我也是听人说的..)

后拆开...发现   Q809    零件底部烧坏了一点...

在开了一下....  Q809冒烟.....L802   很烫...   C712的电容涨了一点...

网友:
附上了图片....

网友:
先侧测q809看是否短路!

网友:
一边亮一边不亮???楼主还是先把高压部分断开用通用高压条电下灯管看看吧!如果两边都可以点亮,那就是高压部分线路的问题了!

网友:
呵呵...哪里是通用高压条...
麻烦说明白一点...因为...刚入手...不要说得太技术话..

说下大概怎么操作...搞哪里...这样我相信我会明白一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入手...请你不要说得那么技术化...我看不动...你说下大概怎么操作..我可能会明白..谢谢

网友:
不是吧....没人肯帮我..???

网友:
明基显示嚣不错    可能高压板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什么办法测哪个高压坂坏了??
我现在不敢通电....一通电就冒烟..

网友:
把显示器卖给我.  我一并收了......

网友:
如果自已不是很懂维修的话.还是送专业维修点去修吧.明基通病别人也收不了你多少RMB.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太..什么了...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那我再研究一下..

主要是想自己把它搞好...
我也知道花不了多少钱..
自己也满足一点,,
还是谢谢你..